三星液晶显示器不通电(又出新问题了,求助中。)

楼主(2011-05-12):
   三星17标屏液晶显示器,插上插头有通电的声音,但是按面板上的按键没有反应。求助。

网友:
就你这样说谁可以帮你呢??电压不说清楚,到底有没有电压出来啊???

网友:
没有听过液晶显示器插上插头有通电的声音,建议拆开检查了以后再求助

网友:
你好牛 啊!听声音就可以知道通电了 那以后就不可以不用       万用表了

网友:
搞不懂 楼主 你说清楚点撒

网友:
null

拿去维修店去修吧

网友:
可能楼主插电源时,听到轻微的一声“叭!”,却发现显示器绿灯没亮吧?!建议楼主拆开检测电源板和按键部分!

网友:
有电压吗.有可能是高压和驱动板的问题.说不清楚.你都没有说详细

网友:
  先看按键是不是好的 在测电源板上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量电压呀,电源,主板,按键板。。。。

网友:
有声音不代表什么啊,你把电源板的关键电压检查一下啊,5V,12V,ON/OFF

网友:
液晶的显示器,通电是不会听到通电声音的,,

网友:
只有电源没断路 打火发出响声很正常 但不代表电路就正常三

网友:
驱动主板换块交换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已经解决,保险烧坏。

网友:
光换保险就好的几率很小,偏偏让你给碰到了,楼主好运气。

网友:
只换保险 可能明天就返工。

很有可能。

网友:
更换保险丝后,已经能够正常工作了。只是在纯黑的的背景下,屏幕上有红色的条纹。此三星是个Y货。呵呵。可能是屏本身质量不好吧。
大家说有没有这种 可能。

网友:
你若不是维修的 最好去个维修店修一下 驱动板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反正不是我自己的东西,正好拿来练练手啊。

网友(点评):
毕竟咱是新手啊,不能放过任何一次下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