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70G二修机修复

楼主(2011-05-12):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E370G,说是在电脑城修过,未修好,拿到我处说给修理费几百元!哎,听到这个又开心又难过,因为二修机有很多修得乱七八糟和做手脚的,所以不敢说百分百修得好,只能说留下来试试。现在转入正题,呵呵。板号仁宝:LA-2592.915集成的。能触发,电流0.48A,不跳动,CPU不工作,观察主板有几处动过痕迹,测几个电感无短路,南北桥已加焊过,PCI插槽拆过,线路断了接过。上假负载测CPU前端总线阻值正常,CPU供电正常,CPU复位正常,PG正常,时钟正常,各个电感也有电压,排除北桥故障,应该是北桥供电或者南桥供电问题。通电仔细测北桥下面的电容的电压,发现C252电容SDREF电压只有0.4V,不正常,根据分压应该有1.25V,就算不管分压,这个为内存基准电压。如图 测R174和R172电阻正常,测+2.5V只有0.9V,哦,问题就出在这里。查+2.5V出处,如图 +2.5V由2.5VSP转换过来,测PL11电感只有0.9V,不正常。刚才直接测有电压就不去注意它了,而8743的另一组1.05V正常,这样肯定是FB反馈问题,仔细看发现电阻PR110不见了,找一10K电阻装上后触发电流为0.56A还不动,头都大了。再继续修,继续测北桥下面的电压,发现C194无电压,此电压为+1.5VS_3GPLL如图 查+1.5VS正常,再跑电路发现L3不见了,TMD.用焊锡连上L3.开机电流跑起来了,接显示器亮了,哎呀,真是爽啊。屏幕还有右边不亮,未完。。

网友:
继续修,这样不是屏幕问题,是码片的5 6 脚CLK和DATA不正常导致,断电测JP3 上面的LCDP_CLK  , LCDP_DAT 对地阻值为一个470 一个 275,明显不正常,查出处 测R10变成0欧了,拆掉R10找一2.2K的电阻换上后机器修好。如图 。自此一台做了N次手脚的电脑终于救活了!这台机还是我们这里很大的一个专业电脑城维修出来的,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混!

网友(点评):
电阻短路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
后面呢,屏幕右边不显示,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接口CLK和DATA啊

网友:
师付技术高超呀!

网友:
还是楼主的技术过硬,把它给修好了。
现在搞维修的越来越多,很多同行都是只会做做桥,加焊一下显卡换换IO什么的,再不行就换板。

网友:
写的还是很细的楼主很细心。这个可以当个不显的案例了。

网友:
太猛了啊,DAT CLK不正常还会引起屏显示不正常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机器故障也不少啊!

网友:
lz高手啊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查北桥底下电容的呢

网友:
请问为什么8743输出有一组正常,而另一组不正常就肯定是FB问题,而不会是其它问题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 时钟 复位 所以先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打开T40的图纸看下有三片MAX1845,芯片相同为什么会输出不同的电压?你再看下FB脚外接的电阻就知道了。输出的电压大小取决于FB脚外的反馈电阻。

网友:
澄清一下电阻为什么会短路,除了烧焦短路那就是人为的!

网友:
果然是高手哈  呵呵

网友:
好技术 看来我要大师们多学习学习了 !顶你一下!

网友:
决对是芯片级的维修高手,历害至少我遇到的话也只能报废了,,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