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屏接口供电

楼主(2011-05-12):
那位高手可以指教一下这个图的每个针脚都是什么信号,需要多少v电。这个图是根据HP4411S屏接口
   请高手,小弟先谢了

网友:
如果只是要知道供电,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外部是由5V供电,屏电路上有PWM转换为3.3V和1.8V两组电压

网友:
那个线是3.3和1.8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