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测CPU无主供电--北桥供电0.2V--内存供电0V--内存供电控制极电压0.2V--跟线到LD7120PS--更换--RT9214(无原代用)--上U测试 OK。

网友:
内存供电是第一个供电,没有内存供电的话,后面的供电全都没有

网友:
有点晕 看不懂 有待进一步学习

网友:
看来是内存导致复位咯

网友(2016-12-08):
PG信号有无给到南桥 这种情况最好借助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