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主板是越来越难修了

楼主(2011-05-12):
今天接到一块NF4的主板.客人拿来说是点不亮.我一上电看.主板通电的.但点开机没有反应.查3.3V待机电压是有的.晶振也是起了振的.桥是集成的.去做了一下桥.就好了.但客人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还是那样的问题.这下不可能在做桥了.大家说怎么办啊

网友:
换桥,不过,客户不知能不能接受了

网友:
只能怪楼主运气不好。

网友:
不好弄  这样的事最头痛  钱收了  又来了 都不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
这样的零散客户的活我基本不接!

网友:
说明此次加焊桥效果怎么样,重新植球换吧。

网友:
建议从新做过桥,毕竟.......天气越来越热了

网友:
是桥上面的那一小块虚了  不是这个桥在主板上虚   所以才出了类似的问题   你直能换桥

网友:
维修好了又回来的是常事!修吧没法,只怪自已运气不嘉

网友:
重值把。。没别的办法

网友:
只有再植株了,那咋办?总部可能退钱噻,不好整就尽量鼓动换板

网友:
下次碰到这类板,换不换桥都按照换桥收费,要不就别接

网友:
我觉得还是重植吧,如果不修客户会怀疑你弄坏他的板的,就算亏钱也要做的呀

网友:
学习经验了啊是不是这次就得免费修啊

网友:
不行就重新植球吧,桥应该不坏,或者再作一次试试,还不行的话只要不短路就取下重新植

网友:
这样我的处理办法是退钱,不然来回加焊,如果不好的话,更烦麻。

网友:
从新植株 我这里保一个月 一个月一过就也0什么不管了   在做桥 在手钱 嘿嘿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主板和你的差不多情况。二次植桥后,我就没在试。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没这个必要了。仔细看看你的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有就不要再修了。

网友:
建议换桥。你重值的话  还可能返修 换个桥  再叫客户换个桥风扇

网友:
可以看出,我们大家在提高技术的同时,也应该琢磨一下营销的手段,包括出了此类事情的善后手段,就像政府的某某机制。对于修好后的设备,心里也得有个预警机制,包括收费,提前做好客户再回的心里准备。向12楼学习、

网友:
运气不好!再修前最好是多检查下,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和客户说明情况!像这种的尽量鼓动换桥!

网友:
昂达NF4 主板 不要用常理判断 一般出问题都是桥

网友:
重做桥了吧

网友(2011-07-03):
这样的问题很麻烦的.只能值桥试试.我也遇到到了这样的问题修得蛋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