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D610的机器5V阻值为25?

楼主(2011-05-12):
关于DELL D610的机器5V阻值为25?
这个机器待机时只有3V,看了一下图纸,应该是对的,而且可以加电,但是电流到0。4几上不去,加电后5V电感上是有5V的,还出个1。8V,其它的电感上出不来电压,
一测5V的电感阻值是25,明显不对,后来就用烧鸡头烧一下,结果没烧出来哪热,
这个5V的电感上下管都被焊下来,还有芯片,后来把电感也拿下来分开量还是电感的1。2脚还是25阻值,不知道怎么修了?
看高手有遇见过吗,或是给个思路,烧也烧不出来,断开还是25估计是后级的问题,但5V的后级太多了,

网友:
刚通电后一些电容还没有完全把电放完,这时候测量阻值是很小的

网友:
晕5V后极烧就是了没事。大烧

网友:
烧了,主要是烧不出来,没感觉到哪热,

网友:
你还是把电容换了看看。电容性能不良可以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在用这种方法

网友:
支持 双喜大师!

网友:
我新手来的,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