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被加密,不会解密

楼主(2011-05-12):
有一个U盘被“台电加密大师”加密了,用什么解密,请高斤指点一下
U盘

网友:
创辉电脑医院TAN
的帖子
格式都不行吗》

网友:
你是要破数据吗可以用WINHEX试试

网友:
这东西不会求高手 关注中...............

网友:
你要数据还是不要数据 不要的话量产 应该就可以重新用 要的话 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看其他的大侠怎么做

网友:
就是要资料的,WINHE都试了

网友:
是不是加了密码,用暴力破解试下

网友:
去下个解密软件就可以

网友:
加密了的用winhex也不能查看里面的东西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