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70清洁后开不了机维修记

楼主(2011-05-12):
顾客拿过来的时候说是发热量太大,我一看灰尘太多了,把出风口堵住了,就建议顾客做个整机清洁。然后就拆机把里面的灰尘扫掉,装机通电,按开机键没反应,把机子拆出来在通电一试,还是不行,待机0.03,正常的话是0.01,心里有点慌了,顾客还在那里等着,拆机的时候都很小心的,应不会碰到哪的,掉东西的。此时顾客已经在问清洁好了没有,心里有点紧张了,都不知道怎么跟顾客解释了,拆机前都是好的,拆了机现在就开不了机了,怎么说都说不过去的,只好跟顾客说在等半个小时,因为机子好拆不好装,还需要点时间,顾客同意了。必须在半个小时内找到问题才行,先仔细看了一下板子的外观,没发现有掉东西的,也没量到短路的,宏基5570的待机0.03很多都是IO或BIOS出问题的多,先换个BIOS上去不行,换个IO上去还是不行,难道要做南桥,时间不够呀,心里很着急,不做也没办法了,先把南桥的红胶刮掉,刚刮了一点,就发现南桥旁边的一个测试点有一点点发霉,用镊子一刮掉了,量了一下两边开路了,把这个点补上,通电,待机0.01正常,也能够开机了,装上CPU,内存,接上屏,开机亮了,长出一口气。赶紧装机然后拿给顾客。事后一想其实挺简单的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紧张了,所以检查板子的时候不够仔细,做维修拿到板子的第一时间就应该仔细的目测,看主板哪里有外观问题,确定外观没有问题,在进行下一步的检测,这样肯定能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是个经验啊很多时候拆机不注意就会有问题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不管怎么说心理素质还是不错的,我遇到客户催就容易慌,看来得加强这方面的锻炼了

网友:
给本本清洁收多少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钱少了还不如不搞呢,风险太大

网友(2013-04-02):
我这个没待机啊  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