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试过DFP转VGA吗,

楼主(2011-05-12):
本人有几台NEC的显示器,接口是DFP二十接口,想改成VGA接口,查了一下网络上都说不能改的,迅维网上有没有高手试过呢,有朋友可以帮助我吗。
显示器

网友:
遇见过一般别人都改为DVI接口, VGA估计改不了

网友:
FCM525200
的帖子
如果能改为DVI,那么再买个DVI转VGA的转接头不是一样能用吗?才几块钱。

网友:
谢谢上面两位朋友,但是DVI-D是不能改成VGA的呀 ,就是转接口也是要DVI-I才能转成VGA的,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