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WPCE775LA0D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05-12):
请问图中EC的第4脚+3V电压是由EC发出去的吗?我现在的板子EC只有3VPCU供电,板子不能触发,有谁能分析一下这EC的工作条件?这是新换的EC,还是不能触发,不知是不是换了坏的上去。
神舟上网本待机电压0.003A,按下触发键电流升高到0.0014A,这不算触发吧?3M,5M正常。

网友:
4脚上的VDD是EC的电源,是外部提供的!如果没有的话EC不会工作!先找为何没有这个3V的原因吧!

网友:
同意楼上行看4PIN 3V再看时钟和复位

网友:
对照图纸,查EC的VCC  RTCVCC  PWRON  PWRBTN  RSMRST#  KBC_RST,待机时都应该为高电平。

网友:
null

楼主电流数据是不是有误 觉得应该查南桥了

网友:
待机应该就只有3VPCU  没有+3V的吧

网友:
我是菜鸟,等待大侠前来求解····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板子待机只有3VPCU和5VPCU是正常的,+3V应该是触发过程中产生的。电流数据是对的,BIOS有刷过没用。等有消息再发上来,谢谢大家。

网友:
值得回家kankan

网友:
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