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求助示波器怎么样捕捉波型

楼主(2011-05-12):
开贴求助示波器怎么样捕捉波型
用的是SS7810的波波,请教下怎么设定去捕捉像这样的波型。

使用中总是看到波形像一条横线,跳一下就过了。请有经验的前辈说一下,怎么捕捉到这种像静止的波型,也欢迎同学讨论。

网友:
把时间调小点 10MS,就可以看到了,要不出现的时候按下暂停吧

网友:
请使用触发功能,TRIGGER。。。。设置为单次或正常触发方式,调好时间轴和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你模拟的波就算了。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教!出现的时候按下暂停是肯定时间来不及的,太快了.好像找遍了,没看到有TRIGGER的标志.顺利付上一张面板图.看看是哪个按键.

网友:
這是類比式視波器....有暫停功能嗎?(Run/Stop)
如果沒有就把時間調小一點

网友:
回楼上,没有(RUN/STOP)按钮.
TRIG LEVEL :触发电平调节旋钮,用来调节触发信号形成电路的触发电平(即阈值电平),
从而决定电路是否能产生触发信号以及触发信号的起始相位,触发电平合适可以使波形稳
定。
这里调了,可以触发,波波上的CH1,CH2,就两条光线,跳动几下.但不停留.
我觉得可能是时间没调好.但不知应该调多少,试了好几档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