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69VM-S2 V1.0四秒断电

楼主(2011-05-13):
主板型号:MA69VMS2 V1.0
故障现象:四秒断电
故障分析:……

板很新送修半个月了吧,它已被前几个修板高手群P N次仍未被征服,今天没啥事我又把它拿出来摸两下
量开关针始终为5V这里就排除了开关外电压低造成自动关机量IOSLP_S3始终是高电平,其它脚位正常跳变,,这里排除IO这块
W83303连绿色的脚位正常,这里排除了W83303置高了绿线
供电方面只有一个VDD有,我觉得先把4秒断电这个头等大事解决掉先,况且我没耐心点NPOWER开关把供电修出来,
又查了下CPU发出的THERMTRIP_CPU_L这个过温保护电路都正常的……
修得有些头大了,还是老老实实的量供电吧。从待机电压开始测3V待机电压有的这个从我的诊断卡里可以看到,再测另一组.VDUAL,这个供电是AMD南桥的待机电压。待机时测得1117 2脚有1.V,触发后这个电压在往下掉,
后级不正常我查前级,查图纸得知Q73 3脚输入是由5VDUAL提供
打开图纸看了下5VDUAL产生电路

图中可以看出W83303控制两个MOS管产生5VDUAL ,待机时W83303 11脚驱动WQ5产生5VDUAL,上电后W83303关掉11脚 由12脚驱动WQ7产生5VDUAL,上电测试WQ7D级输出无5VDUAL ,拆下WQ7量出此管已经开路,终于找到故障点了,换个N沟道的MOS管上去,5VDUAL正常了,1.2VDUAL和其它供电也相应的出来,装上CPU内存跑码亮机不再掉电了,故障修复
总结:WQ7开路造成5VDUAL不能正常产生影响后级电路,主板缺南桥供电造成保护,之前一直在查触发电路和CPU过热保护,所以修板思路很重要,要多测量多观察。

网友A:
图中可以看出W83303控制两个MOS管产生5VDUAL ,待机时W83303 11脚驱动WQ5产生5VDUAL,上电后W83303关掉11脚 由12脚驱动WQ7产生5VDUAL,
这点还是没看出来,郁闷。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看的,能仔细点讲解一下吗?

网友:
我上传下此板的图纸,密码rmadept

网友B:
主板上先量外围。料足才直接杀芯片

网友:
最后LZ说的很对      我个人非常赞同     就是思路。。。。。而且没头绪的话   放放再修   理理头绪。。。。

网友C:
回复 网友A:

W83303原理是这样的

网友D(2014-12-01):
引用 网友A:
图中可以看出W83303控制两个MOS管产生5VDUAL ,待机时W83303 11脚驱动WQ5产生5VDUAL,上电后W83303关掉11脚 ...

WQ5和WQ7在这里可以理解成两个N沟道场馆,在主板待机和上电触发时候,两者之间互相进行轮流导通和截止状态工作输出5VDUAL电压,这样子电路设计的目的是减小单个MOS管上电工作发热量功率损耗大小。

补充内容 (2014-12-2 17:47):
这个5VSB电压在主板待机和上电触发时候都会产生的,其本身工作电流值比VCC5V电压要小。

网友:
WQ7D级输出无5VDUAL,这里排除WQ7本身S与D级之间阻值出现开路的情况,就是D级相连滤波电容对地短路拉低了5VDUAL电压。

网友:
这种问题 会被N多 高手 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W83303原理是这样的

W83303在这里也起到主板开机触发管理作用,本身功能类似于IO芯片。

网友:
被楼主的“四秒断电”误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Q5和WQ7在这里可以理解成两个N沟道场馆,在主板待机和上电触发时候,两者之间互相进行轮流导通和截止状 ...

主板待机时,由5VSB经WQ5提供5VDUAL电压,上电触发时则VCC经WQ7向5VDUAL供电,目的是减轻5VSB的负担!

网友:
学习了   又知道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待机时,由5VSB经WQ5提供5VDUAL电压,上电触发时则VCC经WQ7向5VDUAL供电,目的是减轻5VSB的负担!

讲解得很对,这里5VDUAL双路电压就包括了5VSB和VCC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先量外围。料足才直接杀芯片

一般测量流程是这样的,外围元器件短路损坏也会影响芯片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高手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