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eshacker修改系统信息

楼主(2011-05-13):
有很多人习惯于用 我的电脑 属性 来查看系统的一些信息,稍了解电脑一些的,可能会用dxdiag来查看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是可信的吗?看下面的图,

仔细看这两张图关于CPU和内存的信息,一眼就看出问题了吧,但这确实是在系统属性里看到的,没有经过任何的PS。要实现这样的效果只需要一个不到1M的小软件 reshacker 以修改系统属性为例。

运行reshacker以后,打开c:\windows\system32\dllcache\sysdm.cpl(dllcache 这个目录里面放的是一些系统文件的备份,当系统文件被修改后,系统会自动从这里进行恢复。dllcache这个目录默认是隐藏的,并且某些优化软件会清除dllcache目录。如果你找不到dllcache这个目录或者在这个目录下找不到这个文件。那么到system32下一定可以找到该文件 )
在左边的dialog中找到101对话框,点击下面的2052,看到什么了吗?这就是系统属性的对话框。点击右下角那些灰色的条纹,再按del键,把它们全部删除。

然后在CPU,内存信息的地方,就是我们删除的那些东西的地方,如果不清楚,可以打开我的电脑属性,照着位置在合适的地方点击右键 insert control 然后选择第一个lable,其它的所有地方都不需要改动只需要在caption那里输入我们想修改的信息比如输入 Intel(R).然后点击OK,再拖动控件上的那些节点调整大小控件的位置和大小,像这样

然后再用相同的方法添加其它几行信息。添加好以后点击Compile Script.就基本大功告成了。然后,c:\windows\system32\dllcache\sysdm.cpl 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 覆盖原来的文件就OK了。现在在查看一下系统属性是不是变了?

再用同样的方法修改c:\windows\system32\dllcache\dxdiag.exe文件。这里需要修改的是dialog 下面的 6201 中的 2052资源。

里面你看到的东西都可以改,还可以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

到这里系统信息修改的差不多了。接下来伪造硬盘分区。

这里要用到一个DOS命令 subst

偶的硬盘是40G分两个区。现在通过这个命令让我的电脑里出现第三个分区。

这是没有修改前的。

开始菜单 运行 subst z: c:\windows,再打开我的电脑看看是不是多了一个Z盘出来了,而且还可以打开,只不过打开以后的内容是C:\windows下的内容。但地址栏显示的还是Z:有一定的欺骗性。看图:

到这里系统信息的造假已经基本完成了。如果对电脑不是很了解的话,很可能被骗过。

所以,在检测电脑的时候,有检测软件的最好使用检测软件,如果实在没有,检查BIOS信息是比较不错的办法,虽然BIOS也可以造假,但修改起来难度很大,并且风险比较大。

网友:
哥们现在这个不流行了。真正造假的都去修改BIOS了

网友:
我是说前段时间那些骗子的电脑配置杂就那么高,明明十G的硬盘看上去有300多G

网友:
怎么没有下载连接

网友:
bios修改也很简简单单的。刷bios用编程器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bios的还没试过下次试试

网友:
感觉 没啥 实际意义 还是本分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