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其他接口改USB口./

楼主(2011-05-13):
前天收到一台TOSHIBA A505.比较高档的机器.
客户说USB 不能用.一看,一个usb口已经烂了.
客户说,三个usb口有一个能用就行了.本想是容易活谁知麻烦多多.

拆机,量了一下三个usb中间两脚对地阻值(南桥信号).第一个是120,0 第二第三个都是0,0
他还有一个esata口的,顺便量一下是500+,500+.
全部口的5v与接地都正常.

心想,只好做南桥吧,拆开散热片一看,超级新型号.上网查一下,这种桥居然还没有得卖,晕了.
思来复去,能不能从蓝牙的信号线飞线,反正客户也只是要一个USB口工作,找到蓝牙口,是10脚的,没图,根本不知道定义.

请问哪位兄台有过从蓝牙或者其他口改成USB的,请指教指教,或者有其他办法能令usb工作的,指教指教.
南桥是没机会换的了.急急急,先谢过了

网友:
补充一下,虽然那个esata口看阻值貌似正常,但是插上usb设备后还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网友:
补充一下:虽然esata口看阻值貌似正常,但是连接usb设备后是毫无反应的.

网友:
换南桥是必须的   阻值说明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