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亮线能修么?

楼主(2011-05-13):
这种故障能修么?是控制电路芯片损坏了还是接触不良?

原来这么费劲,本来还准备拆开修修看看,还好没费那功夫。
据说脉冲焊接机能弄这个,但那还要设备,不如换屏痛快了。

网友(点评):
tab线开焊了。有几十W的压屏工具可以修。 而且还只给厂家售后修。1000个为一个单位起 散户不修的:如果你屏很贵,真想修,可以找渠道去修,可以要几千元

网友(点评):
貌似你的屏是14.1,正屏的。 现在我们这边已经卖到150元大洋了。。我们连换灯管都懒得换了

网友:
是在一个地方再现吗,如果是那就不用修了。证明屏坏了

网友:
屏坏   没有专业机器修不了的   报废吧

网友:
一般是修不了的,还是换吧!

网友:
接触不好,但是很难修复,没的工具

网友:
如果有特殊的机器,是可以修的,比如说工厂里就有,但我们个人好像没有。

网友:
接别费劲了,淘汰掉吧!

网友:
个人也可以从网上定那套便宜点的设备、绷线机试试。

网友:
掏宝上有那种专门加焊的烙铁 你买一个回来加焊下试试看 我的上次没焊好反而严重 了

网友:
非专业工具,屏线你是焊不了的!!!

网友:
这线还有的焊啊,长见识了!~

网友:
能修
tab线开焊了。有几十W的压屏工具可以修。
而且还只给厂家售后修。1000个为一个单位起
散户不修的
你如果真想修,可以找渠道去修,可以要几千元

网友(点评):
专家意见

网友:
屏有亮线是修不了的,只能换

网友:
要是能修的话,那我可就发财了,我这里都有上百张了,都是有亮线的。

网友:
修这个一套设备几十万玩不起啊。液晶屏的修复率很低的

网友:
真的还有能修屏的??

网友:
这亮线太多了,修不好了,就算修好,也不很稳定,过几天又出问题,直接换屏好了。

网友:
修屏他们有专业的机器,还要经过冷冻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专业的机器才可以啊!

网友:
我看还是换一片好了,

网友:
这样的现象搞维修 的都知道是屏线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个人是处理不了的,建议换屏

网友:
我们有设备可以修,这个故障维修费120元-150元 包括宽屏的。

网友:
一般都是返厂,也可以自己动手换个一模一样的牌子电路的没碎的坏屏。

网友:
可以先试试,有些能修好

网友:
哥们别急 细心点可以接上的

网友:
是屏软排线上面的行列IC坏了,没专业设备是修不了的

网友:
这个修不了的,就算修好了,用不二个月还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很多亮线的屏,直接给客人换了

网友:
这是屏坏,直接换就行

网友:
直接 扔了吧 !

网友:
这种好像不能修了吧。

网友:
这屏修不了的,,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
換一片可能比修它還來的有效率。修它賺不到甚麼錢

网友:
竖线是可以修的横线不能修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很新颖啊。能说说你的道理么?纯理论探讨。

网友(点评):
竖线是TAB排线开了。横线是屏电路的问题。两个问题。也有极少数是侧面是TAB屏线

网友:
没有那个设备是修不了的

网友:
这种线可以修,如果是横线就不行,不过太多了也不行

网友:
没把握最好不动,会越高越坏

网友:
修它有利潤可以賺嗎?

网友:
有亮线都是直接换的~~会修了教下~我们这还有几十片坏的呢~~

网友:
屏坏,修不了

网友:
发到北京来吧,我们能修的。我们家专业修屏的

网友:
屏烂了,还修锤子

网友:
诶  那种工具淘宝上见过呢  这个还能修呢   真是没想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TAB要的了那么多钱?你是不是很多年前哦,TAB热压机一个二手的才几W而已  现在中关村压片屏80  量大还有优惠的空间  而且不光TAB  还有COG那种也能修了!!!!!!!!!

网友:
亮线的话,很难修的,我这店里有很多屏,拿去修,过不了多久又出现了,反复这样,都换了好几家维修店了,所以还是买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亮线确实会有返修的情况出现  返修的时间只是早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