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FZ15无待机修复

楼主(2011-05-13):
今天一同行拿一块SONY的板子来说是保护隔离不过,不产生待机,让帮看看,本来听说SONY的保护隔离很变态,就不想弄了,拿过来看了下,他把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直接短接了,是待机芯片产生了19V的主供电,但是3,5V的开启信号只有0.6V还是没产生待机。我顺手摸了下待机芯片MAX8734发现发烫了,就告诉他可能坏了,让他回去自己换一个。结果第二天早上又跑来了,说还是没有,把板子放下走了,闲着没事就开始给他看看了,首先打开图纸,发现短接PQ26后,MAX8734的DCIN有19V的电压,ACIN为2,多V,都是正常的。
再看了下开启信号ON3,ON5只有0,6V,芯片依然发烫,想了下,是不是因为保护隔离是直接飞起的不行哦,于是就开始修保护隔离了。看了下PQ25和PQ26都受一个信号控制,就是8734的PDS控制,查了下两个的G极电压,PQ25是9V,PQ26是19V,PQ26不是P沟道的管子,高电平怎么开启呀,这个不对,但是这个19V怎么来的呢,它不是和PQ25一样的吗?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这迷糊了一下,这个又没接了其他的东西,这个19V那来的呢,我把PC13和PR86一起下了还是19V,郁闷了。结果重新看了下图纸,发现还有这个DC_IN_G1这个信号没看到,先以为这个没接到东西也。直接追查这个信号的来源,看图
看来是PQ20B导通了导致19V直接下来了,那PQ20B是受AC_OFF_3#控制,直接查这个信号,发现有2路,一路到这个地方,还有一路到了这个地方,马上查了这几个三极管的状态也是正常了,查这几个三极管都把我绕晕了,于是把图纸发到群里,让喜哥和各位师兄弟帮忙分析了下,喜哥说了句不是还有路电压保护吗?对呀,马上查另外一路,这是发现受了PURE_HW_SHUTDOWN#控制,上面有一个PQ17A控制,但是上面那一路是要开机以后受控的,这个可以不用查了,直接追PURE_HW_SHUTDOWN#的来源,最后到了CPU的温控芯片MAX6509,查了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为什么会过温保护呢,芯片坏了,去找芯片更换,没找到一样的,只在IBM上找到一个,准备换上去,喜哥说不行,我就没有更换,直接把5脚的电压飞过来,发现居然5V电压拖到了00.86V,感觉不对了,只有把飞线断了,没办法了,把它原来的芯片装上,居然有0.01V的待机了,不会吧马上把下的零件补上,测待机居然3,5V都有了,装上CPU,内存,街上开关,跑码了,*脏话*,居然这样好了。。。。无语了,后来想了下应该是板子进水受潮了,风枪吹了下的缘故,本来不准备发的,奈何喜哥要求就发上来了,这个没上面技术含量,本来又对编辑这个帖子不在行,所以各位将就看看吧,在此感谢喜哥和各位师兄的指导。

网友:
都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修起来也不错!

网友:
我来抢沙发,吹下来再搞下去就好了,确实没搞懂,不过能修好就好啊。以后咱们群里就得多讨论讨论。

网友:
索尼的机器是很变态,前几天修了一个,也很无语,没待机的

网友:
我觉得是虚焊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这个贴必须收藏!!

网友:
兄弟你人品极佳啊,以后要多用用风枪吹了

网友:
索尼主板很麻烦的,设计也挺复杂的。

网友:
占同楼上的说法,既然装回去就OK了,应该是虚焊吧,不过虚焊引起的芯片发烫有点不明白

网友:
sony的板子保护比较奇怪,特别是日本原装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进水的主板要清理好了要烤一下板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清晰啊自己修来修去就修进盲区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进水的板子要先拷下,说不定直接烤下就好啦,

网友:
如果没提醒的话。。我还以为是MAX1909的PDS这个脚只受控于1909.。原来还有旁路。。真是容易让人陷入死区。。

网友:
可能是太脏了,接触不好引起的虚焊,楼主的运气不错啊

网友:
有看.......有學

Chinafix -10

网友:
楼上不要再灌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