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6简单维修

楼主(2011-05-13):
以前做W66的显卡(农民工都知道)没出什么问题,可是最近两次总是失手。。上次做完显卡后北桥也给弄短路了,至今我都想不明白是怎么给短路了的。。
前天又接到一台W66的机子,做完显卡后竟然自动掉电,而且是显示完LOGO后掉的电。。本以为是温控方面出现的问题,可是测量后都正常。。之后习惯性的以为是北桥虚汗,从BGA下来测试,唉,涛声依旧还是显LOGO掉电。。无奈,只能翻图纸了。。
既然可以显示LOGO,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先从开关键开始查起:
结果PWRSW#一直无上拉电压,汗。。。检测完小板没问题后又开始看那条排线和接口。。原来是接口短路了。。遂修复

网友:
维修前仔细检查外观,是很重要的,少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像我们有图纸都看不懂。。。。。。只能靠经验

得慢慢学习看电路图啊1

网友:
有些机子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通病修好了无原无故的出出另外一个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怎么坚持这么多年的???
我是去年才开始从事笔记本维修的。。

网友:
不会是锡箔纸没撕干净吧

网友:
估计还是干活不细心造成的吧?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W66的先是不显,重做显卡后暗屏,还花屏.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