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A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13):
一台联想昭阳E43A外接明基投影仪,投影仪就是显示无信号,而外接显示器却能显示,换一台同样型号的
笔记本
,投影仪也能显示,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怪问题!
笔记本

网友:
HYNC VYNC SCL SDA有无不良

网友:
没试过,不了解······求解···

网友:
好象是
驱动问题

网友:
我想应该是你设置的问题 如果你方便 可以把这两台笔记本的硬盘换一下 再试试 差不我 会好的

网友:
把笔记本的分辨率调低一点试试

网友:
把电脑的分辨率降低一些看行不

网友:
那数据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你看看分辨率吧。说不定你的分辨率太大了

网友:
我遇到过外接画屏的机器,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看是软件问题,你换个系统看看。把分辨率调低点

网友:
什么系统 啊 win7的 话 直接按住 win的徽标+ 右方向键 你重新安装显卡驱动试一下

网友:
现在肯定不是分辨率的问题,我试过了,外接显示器一点都没有问题,我外接一台23全高清显示器,马上能认到1920*1080分辨率,说明DDC信号也没有问题,实在是搞不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