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41 花屏

楼主(2011-05-13):
       前几天刚收S41机器,回电不显,一看就是显卡有问题,报价换显卡,换完花屏,屏上显示的都是乱码,就定了两个显存换上,一共四个显存,换其中两个,换了毛病一样,又换那两个,毛病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助又位大哥

网友:
可能是你的那个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拆下来 从新直球做上去   不行换个 显卡
显存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S41显存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怎么会不可能能呢,你把显卡拿下来看看是那个显存有问题, 不是盲目的换啊,显存到显卡有断线的话也是一样的效果的啊,你把显卡拿下来打打阻值,确定一样是那个显卡,如果不是显存那么肯定是显卡了,明白我说的吗

网友:
继续杀显卡

网友:
把显存拆下来打阻值正常的话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
你换的显卡是不是全新的,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看有可能是是显卡的问题应

网友:
外接试试啊,,,,,,,,,,,,外接正常的话,你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也是花屏呀,,和内屏是一样的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全新的。。换了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很明白,把显卡拿下来打阻值,怎么打?请教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显存拿下来,怎么打阻值呢?请教?

网友:
手拿图纸跑线路吧,先确定显卡任何一条供电、信号都正常再说,花屏不一定是显存的事。明基那些小电阻听说质量很差,高温焊接后易死。

网友:
好像把显卡拿下来可以查查这些阻值啊,你看看啊,确定一下是那个显存有问题,如果显存确定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你还接着换卡,肯那么定是显卡,顺便看看是不是有断线什么的,这些都要查。你看看吧

网友:
你就打打上面的阻值看看,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在看看是那个有问题,在确定是那个显存有问题啊,这是排除显存在那课有问题,这样维修就方便多了,就针对那个显存来维修,我是假设显存有问题啊,但我也不知道你那是不是显存有问题,也许显卡有问题呢,但你看看啊,对吧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就是还做显卡,或是虚汗或是掉点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存问题,但你要确保显卡附近没有掉件。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E:
就是打显存焊盘上的对地阻值

网友:
干显卡吧!!

网友:
问题集中在显卡和显存这两个地方,具体是哪个就需要量对地阻抗了

网友:
我估计那里短线了

网友:
不要做显卡了,我觉得是屏线的问题。你换一根屏线试试

网友:
zrjwife
的帖子
外接也是一样的花屏,,换屏线也没用呀,,

网友:
shuidou007
的帖子
怎么测量对阻值呀,,显卡怎么测呀,,没测过,能具体说说吗?谢谢

网友:
测试信号线对地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打显存焊盘上的对地阻值
你知道

网友:
显存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怎么会不可能能呢,你把显卡拿下来看看是那个显存有问题, 不是盲目的换啊,显存到显卡有断线的话也是一样的效果的啊,你把显卡拿下来打打阻值,确定一样是那个显卡,如果不是显存那么肯定是显卡了,

网友:
跑跑显卡到显存的线路

网友:
显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