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500GT 256M DDR3 一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1-05-13):
ONDA 9500GT 256M DDR3 一长两短报警
加焊GPU后第一次正常点亮,装上散热片后再点还是一长两短报警,再次加一角硬币加焊后还是报警
拆下GPU重新置锡上BGA焊接,第一次又正常点亮,装上散热片后再点还是一长两短报警,郁闷之中
一长两短

网友:
是什么主板啊?有没有把显卡放到别的机器上试试

网友:
装上散热点不亮。。是不是散热短接到上面的小电容了啊

网友:
接触,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