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的故障

楼主(2011-05-13):
前几天一个朋友拿个宏基的笔记本,说是灰多了,玩会容易重启!拿来后我就拆开清了灰,清完后把机子装好,现在上电池开不了机。于是把电池下了,有电源直接开机。这里就可以开机了,但是走过logo就重启了,于是进PE也是重启!最后进BIOS,这里没重启,进BIOS点个3-5分钟后,再开机。机子进入系统正常,玩了一下午,也没重启。到了晚上把机子给朋友。后面问题还是一样,开机到LOGO就重启,进入BIOS后,再开机就很正常,就是什么问题。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
啥型号啊!说清楚嘛,朋友!

网友:
在BIOS里面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不稳定呀,从组一下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大的可能就是你没装好,原因是你清洁本子之前是好的,清完就不行了。重新拆装,仔细一点,应该会好 的。

网友:
这情况CPU/南桥导致问题较多

网友:
多试下问题就去来了

网友:
先把BIOS恢复出厂再说不过也有可能是哪个电路元件不良负载过大造成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