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不触发

楼主(2011-05-13):
待机0.02 u61部分脚位电压57--19v、45--3.3v、48--5v、25--15v、59--3.3v、54--5.4v、51脚无高电平输出,另外3.3v 、5v、1.5v都有,u61 51脚这个电压输出条件还需要什么啊

网友:
58脚复位有了没一般M电压好这个信号就出来了。不知道有没有量错

网友:
把这个芯片的图片放上来才好分析啊
你要看它是谁给的。也能了解个大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8脚是3.3v

网友:
开关电压正常吗

网友:
客户急用已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BD4175KVT 这个是什么 我在图上没有查到啊,另外,u61的37脚是2.5v左右,38脚是25v,36脚我看没有电容,也没测那个脚

0.02是小,昨天到的板子,待机时0.04或0.03

我知道啦 BD4175KVT就是u61,我这个板子上是TB62506这个芯片

网友:
是u61本身没有输出,顺便我测量了下36脚1.6v左右,可能是这个u61本身出了问题吗

我换了一个上去,51脚还是没有输出啊

网友:
T60上的TB是62506吧

网友:
T60正常待机应该是004A吧,U61的34脚也要有18V多,51脚失去南桥的,猜测一下51脚对地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复杂,暂时对这个机器还不怎么了解,我一般参照T40

网友:
回复 网友C:

34脚19v 样子,51脚不短,阻值500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只能换个U61试试了。

网友:
这样修法不对,道先电流小,应检查四个M电压出来没有?
再测J7的19P的电压,U28的32脚的电压有跳变,H8的117脚的电压有没有跳变。。。。。。一步一步查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是在修MPWRG这个电压啊 ,求其输出条件!!!!
现在是处理的是待机问题不是触发问题,不过之前我测过开关脚有3.3v,这都是后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