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不加电

楼主(2011-05-13):
今天遇到一块精英的主板,刚开始不加电测晶振不起振,换了一个能正常点亮了,然后给客户送过去了,但是客户装好后点了一下,转了,但是之后就不行了,又给送回来了,我在测,晶振还是不起振,换了,也不行,各点电压都正常,跳线之类的都没问题,但是我把跳线拔下来,用表二极管档,黑笔接地,红笔接通南桥的中间针他就能正常加电能亮,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看看电池有电么?

网友:
换个针冒呀

网友:
这种板子就这得性

网友:
那就直接拉个电压过来啊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南桥虚焊啦  做一下试试!

网友:
把桥先做一下,看是虚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