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有cpurst不跑代码

楼主(2011-05-13):
修一台r61独显本,开始是开机报警,加焊显卡,可以亮了。试机,这里走了大弯路。有时候快进系统掉电,有时候进系统掉电。以为显卡没做好,就拆下来做。拆的很正常,没掉点。做上以后就不显了。看电流摆动,好像cpu没动作。后来修别的机器才发现,原来是可调电源电流限流调低了。调到2a多。这就是掉电的原因,不是显卡的问题。后悔死了。
现在情况是这样,cpurst正常,cpu也正常发热。不跑代码。bios的5,6脚无电压。这是第一个疑惑的地方,请大家指教,这正常吗。
第二个情况lpc_frame这个信号也无电压。
现在bios刷过,没反应。显卡周围原件对着点位图仔细检查了,没问题。cpu周围的电阻也都量了,正常。请大家指教一下下一步的维修思路,测量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和南桥相连的数据线吧。FRAME都没有是不正常的。先从CPU-北桥-南桥-BIOS开查吧。不过最有可能的我认为是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清洗CPU座吧,做显卡不跑代码没道理的,应该是助焊剂跑到CPU座里了。

网友:
有CPURST不跑,查的东西太多了。南桥北桥BIOSEC

网友:
是带黑胶的吗?如果是的说有可能是北桥被烤虚了。

网友:
同意5楼的看法,会不会是北桥搞虚了

网友:
以前我有个同事也是花屏做显卡后不跑CPU的,很郁闷,最后也也没搞定,不解

网友:
可调电源电流限流调低了,应该打到最大值5A的,现在只能说再换个显卡了。

网友:
应该是 北桥 虚汗 站8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lpc_framen没电压正常吗,我记得正常应该是3.3v的。另外bios的5,6脚也没有电压,这个正常吗,麻烦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跑代码,跟显卡没关系吧

网友:
可能是股锡珠了   建议重新做南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有关了。

网友:
这个板子你拆了显卡能跑49 的,所以 要是不嫌麻烦的话 拆了显卡跑跑代码看看要是好不能跑的话 北桥最危险, CPU 座子也见过进助焊剂搞虚焊的,但座子虚焊的话压紧了都能开机

网友:
最近修一个宏基的机器短路烧了一大片,南桥也烧了,全都换完之后,也是cpurst有3.3但是就是电压有时3点多有时6点多,看电流就像是没跑吗,修到大头了,没思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显卡有问题会不跑码吗,这个机器?谢谢版主指教

网友(点评):
肯定会啊

网友:
肯定是北桥做虚了,如果有带灯假负载的话可以少走弯路,一看就知道是北桥虚还是U座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