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脑常用命令。。。。

楼主(2011-05-13):
刚学电脑,对电脑上命令都不知道,到用的时候到处问到处查,希望能给个比较详细的常用命令。。。谢谢

网友:
开始->运行->CMD-- dos系统 write写字板 winmsd-系统信息 wiaacmgr-扫描仪和照相机向导 winchatXP自带局域网聊天 mem.exe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msconfig-系统配置实用程序 mplayer2-简易widnowsedialayer mspaint画图板 mstsc远程桌面连接 mplayer2-媒体播放机 magnify放大镜实用程序 mmc打开控制台 mobsync同步命令 dxdiag-检查DirectX信息 drwtsn32统医生 devmgmt.msc-备管理器 dfrg.msc-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diskmgmt.msc-磁盘管理实用程序 dcomcnfg-打开系统组件服务 ddeshare-打开DDE共享设置 dvdplayDVD播放器 nettopessenger-停止信使服务 nettartessenger开始信使服务 notepad打开记事本 nslookup-网络管理的工具向导 ntbackup-系统备份和还原 narrator-屏幕“讲述人” ntmsmgr.msc移动存储管理器 ntmsoprq.msc-移动存储管理员操作请求 netstatan(TC)命令检查接口 syncapp创建一个公文包 sysedit系统配置编辑器 sigverif-文件签名验证程序 sndrec32-录音机 shrpubw创建共享文件夹 secpol.msc-本地安全策略 syskey-系统加密,一旦加密就不能解开,保护windowsp系统的双重密码 services.msc-本地服务设置 Sndvol32-音量控制程序 sfc.exe系统文件检查器 sfcscannow-windows文件保护 tsshutdn-60秒倒计时关机命令 tourstartxp简介(安装完成后出现的漫游xp程序) taskmgr任务管理器eventvwr-事件查看器 eudcedit-造字程序 explorer-打开资源管理器 packager-对象包装程序 perfmon.msc计算机性能监测程序 progman程序管理器 regedit.exe注册表 rsop.msc-组策略结果集 regedt32-注册表编辑器 rononcep-15秒关机 regsvr32u.dll停止dll文件运行 regsvr32uipfldr.dll取消ZIP支持 cmd.exeCMD命令提示符 chkdsk.exe-Chkdsk磁盘检查 certmgr.msc证书管理实用程序 calc-启动计算器 charmap启动字符映射表 cliconfg-SQLERVER户端网络实用程序 Clipbrd剪贴板查看器 conf-启动netmeeting compmgmt.msc-计算机管理 cleanmgr-垃圾整理 ciadv.msc索引服务程序 osk打开屏幕键盘 odbcad32-ODBC数据源管理器 oobe/msoobea检查XP是否激活 lusrmgr.msc本机用户和组 logoff-注销命令 iexpress-木马捆绑工具,系统自带 nslookup-IP地址侦测器 fsmgmt.msc-共享文件夹管理器 utilman辅助工具管理器 gpedit.msc-组策略 control userpasswords2用户帐户设置窗口

网友:
晕二楼的发这么多楼主能接受的了吗

网友:
我就只能记这个 dxdiag  诊断工具

网友:
多用regedit和msconfig、
最后发现各种卫士比我手动做得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好像还差点。。。希望知道的更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多不多。。。还有点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各种卫士?哪些嘛?

网友:
  这么多  好少  晕倒

网友:
还是 MSCONFIG好用啊 包含了很多东西

网友:
dos 命令用的很少基本上msconfig ipconfig其它的都很少用

网友:
  要的话在网上找  网上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