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7h55-m 诊断卡卡1d

楼主(2011-05-13):
本来是不稳定 现在变成 1d了  。。。。

网友:
1D 过了内存吗?可能内存问题吧,单独说一个代码。很难帮助你

网友:
先测供电,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有些精英代工的主板测试卡跑 1D 就不动了 其实能亮的

网友:
不插内存试试。插内存试试。有了代码后。不定修好呢。

网友:
华硕的板子 出代码了 多等会 说不定会过去的..89哪里应该在自检主板..

网友:
先看供电 时钟 复位 然后接上显示器看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座和桥虚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