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CPU差多少?

楼主(2011-05-13):
给用户换主板,由于CPU不兼容,连CPU也一起换了。换下来的是赛扬 420, 换上去的是赛扬D 336,两者参数如下,它们的性能差别很大吗?
http://xh796554.dns34.ceshi6.com/view.php?iid=3102117621
http://www.hudong.com/wiki/Intel%20Celeron%20D%20336

网友(点评):
当然是赛扬D好,。想都不用想

网友:
336强一点。不过420是65NM

网友:
这个很简单好不 比系数就知道那个强!

网友:
赛扬D 336比赛扬420好

网友:
不同代产品,一个420顶两个CD 336

网友:
420好一些,不过还得再买一个赛扬D。

网友:
性能差不多, 温度差很多, 420温度低

网友:
当然是420好很多了,一个420还要150呢

网友:
相差很大。一是制程不一样。CD336是90NM  420是65NM制程。二是处理数据的工序不一样。CD是18道工序,420是13道工序。所以420的速度要快于CD336。还有就是发热量的问题。CD一般的发热量都很大。是奔腾D序列的低端产品,继承了奔腾D发热量大的特点。而420应该列入酷睿序列,所以发热量你很多。

网友:
420好点   2级缓存512  336是256

网友:
   这两个CPU都很一般

网友:
不好啊,要升就升双核,还换赛扬做甚。。

网友:
420比D336强,但上420不行的主板上D336可以。

网友:
悦颜浅笑犯的什么神经病?

网友:
cd好像很不爽!

网友:
420要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