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8 网卡能识别到插上网线没反应

楼主(2011-05-13):
如题,一半情况下,我先把系统给做了,做完系统无效。然后更换网卡芯片和滤波器无效。查网卡芯片周围电路,电压没问题。3.3 1.8 都有。晶振起镇。   最后查到是网卡口附近的一个B669 烧的性能不良了,导致网卡不识别网线

网友:
你的网线接口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
看看4个75欧的电阻是否不良

网友:
如果是软网卡,还要量测网卡到南桥的RX和TX信号。

网友:
看来我没写明白呀 ,俺都已经修好了已经 。。。。就是那个BBBBBB的事

网友:
是R669吧,一个给网桥供电的上拉电阻性能不良了吧,呵呵,三星P28是ATI的芯片组吧,我也修过,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翔老大,什么是软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