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替换高压板后能调节亮度?

楼主(2011-05-13):
本人新手,今天修到一台SONY本本高压板坏,在坏本子上拆掉一个换上后可以使用,但是如果再把ADJ接上进系统后亮度调节是反方向的,就是如果你调到最低,屏幕是最亮的,但是不仅如此,屏幕虽然很亮但闪烁。我修液晶还可以,修本本还不行。请问大家是要还原装的吗,很贵的。你们平时都不接还是接上,效果如何?用户不满意怎么办?

网友:
我一般用通用高压条的话 基本不接的 亮度最大就可以。如果客户有特殊要求的 那就帮他搞搞,稍微麻烦点。不行的话 就换原装的

网友:
信号不接,如果非要,只能换原装

网友:
一共就4跟线  供电 地 控制  亮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