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怪问题

楼主(2011-05-13):
用屏点一切正常,就是不能外切 外接显示器就是不显示 外切的时候屏有反应 显示切过去了 VGA口换过了 显卡治国球了 VGA口针脚对地阻值都没有偏低的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真是怪问题 求助中
显卡

网友:
遇到过最后让客户就那样用着了,怀疑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还有只打对地阻值是不够的你还得看信号有没有转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只要客户愿意那就换个显卡吧

网友:
可能分辨率的问题哦!

网友:
多半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不良的问题。

网友:
排除显示器问题后, 用驱动程序带的软件切换一下看看,

网友:
我现在就是短接一下南桥的晶振两端的电阻就亮 不短接过五秒左右就闪

网友:
行场信号都测了吗

网友:
一般是显卡,屏和外接是两路的。打一下行场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显卡驱动不对吧!必须安装厂家提供的新卡驱动,不能用ghost的,本单位大部分计算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
第二个故障是南桥开焊了加焊南桥吧,第一个还是换显卡试试吧可能是显卡分辨率太大

网友:
显卡没焊好,也有可能哦

网友:
我也给南桥换了一个 显卡也重新只求了 南桥点机的时候烫手短接南桥晶振两端的电阻外接就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