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显示器!!汗..

楼主(2011-05-13):
今天接到个海尔17寸!灯亮无显示器.以为电容鼓了..拆开一看无任何问题.5V 24V正常电压!最后确定高压板的问题.以为是保护换了个IC 还是不行..反馈的三极管..等等..最后外接高压问题解决..就是按键板就开关好使..不管他..点了一天..又不亮了!!!!汗了..拆开..测试主板换了!!!!跑5V ADJ 电路.把5V电路电容换了一下OK正常亮了!!按键的贴壁电容坏了一个.找个费板子换上..问题全部OK..到这里以为问题解决了!!谁成想一点屏幕有拖影..像是屏线的问题..换屏线故障依旧!!..应该不是IC的问题!!忘高手们耐心读完..帮我解决一下花屏该修主板哪了!!我真是不会了!!不是屏的故障。。我就想把驱动板修好!!不想换!

网友:
屏幕有拖影一般是屏有问题,如果你已经能确定屏是好的,为什么不用通用板来试一下,,如果故障消除,那无疑就是你的驱动板故障了,,

网友:
看到你们所说的问题,我都有点晕了。看着这些都和我的一样啊。开机亮下就黑了。但是我的这个好像没你那个情况重。最起码我的有些时候能用上好长一些时间,最近这次都用了一星期了,不过今天 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