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AMFIX 更新至V110514 支持Intel芯SPD编辑,内置标准的SPD.新增USB版

楼主(2011-05-13):
相关文件已上传的115上,115不支持迅雷,点右键然后另存为即可
http://blog.sina.com.cn/u/2091502543

网友A:
DOS版输入10258962之后系统就重启了

网友B:
感谢楼主奉献,虽然不会用,还是要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
DOS的兼容性会稍微差一点,建议使用其他版本。如果其他版本也一样,那可能是不兼容你的主板。请付上你主板的型号。 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奉献,虽然不会用,还是要下载来学习一下.

多谢你的支持,使用中有问题请帮忙指出

网友C:
看不懂还是来了解下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还是来了解下 学习了

多谢支持~~~~~~~~

网友D:
我的945不能用 刚启动就定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945不能用 刚启动就定住了

如果你使用的是DOS版本的话多试几次或使用其他版本。

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版本,暂时还没解决办法,只能等新版。 多谢你的支持。
方便的话请贴上你主板的型号。 多谢

网友D:
I945LM4  DOS版的不能进入 软盘版的进界面不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I945LM4  DOS版的不能进入 软盘版的进界面不能操作

输入10258962了吗? 小键盘不能用。多谢

网友:
2块专测内存的945都不能运行 另一块是技嘉的945

网友:
按键盘没有反应 双手覆盖键盘从头到尾一起压下

网友D:
晕倒 原来是小键盘不能用了 现在OK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倒 原来是小键盘不能用了 现在OK了 谢谢

使用中发现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

网友:
有没有讲得那么好,用过先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版输入10258962之后系统就重启了

V110516 解决了重启的BUG,多谢支持。

网友:
测试一代还是二代的内存啊?

网友:
我比较喜欢新东西收下了找台老机子试试

网友:
好东西,我更新一下再试试,以前用过还比较好用

网友:
null

手机上网占位先,下班后下载来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是来了解下 学习了***

网友:
我用以前的坏内存试了,以前这个内存是兼容不好,输完10258962就停了,另一个内存512M单面的显示B1 666666的那个位置变红123456 这个是那个颗粒坏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有个说明书最好了

网友:
双面的话B就代表B面,单面的就无所谓了。 6666666变01234567 就是第7个芯片有问题【倒数第二个】0代表1,1代表2,如此类推

网友:
这个正好有用,下来试试,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