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670K电源开关失控

楼主(2011-05-13):
LQ670K针式平推票据打印机。送来时插电直接上电自检,其他的功能都正常。拆机检查面板的开关正常,目测主板无物理损坏。测开关线路的各个元件发现有一稳压管ZD31(DZ59A)击穿,相关的一个三极管Q32(C124)击穿,Q31(K1402)G/S击穿。更换各个元件后上电电源受控。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分析上图:在面板开关按键按下的时候CN2的10脚被断开,光耦PC1的1、2没有电流通过,6、7脚不导通,经R31降压的电流不能加在Q32的基极上,故Q31也不能导通,开关管Q1也就能正常的工作。在面板的开关未按下时(电源关闭状态)CN2的10脚 被接地,光耦导通工作,Q32导通,5V电压加到Q31的G极上,由于5V的电压使Q31导通拉低开关管Q1的G极电压使电源停振处于待机状态。由于Q31/Q32的击穿使Q1不能受到电源开关的控制,所以会出现电源开关不能控制打印机整体供电的现象。
图纸是LQ580的,和LQ670K大同小异。

EPSON LQ-580电源板线路图.pdf

网友:
没想到还有修打印机的牛人啊

网友:
智者隐于市。
    还得继续学习啊,不过正在学习电路维修,现在修的是电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