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主板能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05-13):
   一块为海康威视,监控硬盘录像机主板,顾客说给雷打了不能连网,其它一切正常,能录能放,我上电摸了一下网卡芯片,确实发汤,以是定了一块一样的网卡芯片回来,装上后可以联接网络,但我从新开机后就不能显示了,显示器黑屏,是不是BOISS有问题。。求助大家给个见意。

网友:
有图片吗
能查诊断卡吗
看下全板供电和复位对不?

网友:
晕你把原来的焊回去试试能亮不。不知道哥们焊工怎么样。这个饼哥监控多数插不了卡。

网友:
不可以插卡,网卡我拆下来还是一样,就是没有参考电压可以查。

网友:
网卡和南桥有联系可以测试南桥阻值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