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联想的笔记本,总是会莫名其妙的重启

楼主(2011-05-13):
那到联想售后服务站去看,又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到底咋回事呢?

网友:
看下cpu风扇上的灰尘多不多?散热怎么样?

网友:
请问楼主是哪款机器.

网友:
首先应该考虑散热问题,然后是CPU问题和内存问题,最后就是主板了。

网友:
我昨天还遇到个机器  也是IBM的  不知道怎么搞的  装上显卡驱动的话   开机画面都有 而且都正常  一进系统 就黑        卸掉显卡驱动 就没事了    都拿到IBM专卖区装的驱动 还是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天逸f41

网友:
加焊一下CPU核心供电芯片,要不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