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真是纠结阿

楼主(2011-05-13):
联想的天逸F30A,前几天收的机器。机器的系统很乱,打算换个系统。连装了几个XP都是蓝屏,应装也试了,没用!比过F盘有个GHOST包,装下问题解决 。心想 ,吃子弹了!心里不舒服啊,换硬盘,做显卡,都冒用!最后装了个WIN7 居然好了 !可以XP还是一样的蓝屏

网友(点评):
SATA设置了没有

网友:
是ACHI没有关闭的问题吧?

网友:
有些机子就是这样

网友:
这种配置      真的没想到

网友:
很遗憾  机器的BIOS以前被人动了 !ACHI选项没了

网友:
哈哈WIN7有的人还用不习惯呢。不过一般用安装版的XP或是无驱动版的XP蓝屏的很少

网友(点评):
安装版的一检测硬件就蓝屏了 ,悲剧...

网友:
BIOS里面要设置下才可以装X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里面的设置就是XP

网友:
之听老师说过有的HP机子会这样,我还没遇见过了

网友:
SATA  设置不对吧。

网友:
HPCQ系列的机器装XP爱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XP的版本的问题,有的机器要装自带系统盘的XP才行。我碰到过。。。

网友(点评):
我现在都把那个系统留着 ,不然会卖不出去了

网友:
有些机器不支持XP,倒!

网友:
有些BIOS有问题就这样

网友:
有些机子就是这样 WIN7 不支持 不管怎么改 怎么装 只能装XP.

网友:
现在联想的一些新机器也不支持XP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这故障我也遇到过  也是只能装W7

网友:
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SATA 驱动问题

网友:
一般改掉BIOS 就好了

网友:
BIOS里面的SATA式问题

网友:
什么也不是。F31A 必须要在官网下载驱动 不然的话。直接GHOST 会蓝屏的

网友:
找个支持SATA的系统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硬装的 ,以检测硬件就蓝了

网友:
装系统后还蓝屏跟硬盘模式没什么关系了,  估计是要刷新版本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