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 电压 电流不断跳变

楼主(2011-05-13):
此机器这个毛病应该是个通病,遇到过好几次。
有待机 通电 电压19V 会降压到17V不断跳变。 同时电流0.01 跳变0.30左右 不断的跳。CPU 待机芯片 1999 EC 都换过 还是一样。
频繁跳变不正常 测各路电流电压也都不正常
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没,
cpu
芯片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了, 没量吗

网友:
后级有微短的地方,仔细查一下

网友:
此机器问题已经解决,有小电容短路

网友:
小电容短路时哪个?传个图片,在图纸上画出来,关注

网友:
这故障 应该是反复掉电 反复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