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G86-603-A2能用G86-630-A2代换吗???

楼主(2011-05-13):
因为手头没有这显卡 所以求各位大虾帮忙 ,,小弟感激不尽
显卡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 我换过

网友:
哎呦喂 感激不尽啊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OK 谢谢各位大虾了 真的太谢谢了

网友:
可以换!就是步进不一样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G86的,602,620,603,630,631,只要后面字母和数字一样,都可以互换

网友:
603、630、631都是可以互相代换的

网友:
回头我去试试!我遇见过这种情况!但我放弃了!

网友:
可以代换的 卖显卡的都说能没试过

网友:
确切的告诉楼主 完全可以代换 出错我负责啊哈哈

网友:
G86 -603-620-621-630-631-920都可以换了

网友:
这两种芯片的改良芯片都是G86-631-A2,三者互换当然也没有问题。

网友:
改良版的 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