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的n68s 无3.3v 供电 无1.2v供电无cpu供电 1.5v供电只有1.26v

楼主(2011-05-13):
我这里也有一块昂达的n68s 无3.3v 供电 无1.2v供电无cpu供电 1.5v供电只有1.26v
3.3v 1.2v
cpu供电
控制信号都来自nf-7025-630a-a2 的桥
我觉得1.5v供电偏低 是桥问题 直接没修
1.26v是有待命5v通过三端稳压管转过来的
我测量了调节电阻也正常

网友:
1.26正常
无3.3v?不通电吗?
修板跟治病一样。要先理清病情,把问题说清楚点。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大
插上电源 有3.3vsb   同时有5vsb 转化成1.26 v直接供给桥 触发后 无3.3v vtt 1.2v cpu供电
跑线路 1.2vtt  3.3v 都是有as324m-e1控制的  3.3v是由 as324m-e1控制ss8050
但是as324m-e1的同相输入都是连着贴片三极管 在连到桥里面 而且cpu的开启信号都是连接到桥里
所以我认为 1.5v不是通过上电后产生的 而是由待命产生的 但是1.5v电压只有1.26 v  而且1.26直接连到桥上的电容 所以我认为电压偏低或者桥损坏导致桥没发出3.3v  1.2vtt   cpu供电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