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00 补完U口 不亮了 急啊

楼主(2011-05-13):
今接了一个 HP2200 U口 不好用 才开看了一下 脚有脱焊 补好后装机居然不过内存了 电流0.45就不过 急啊 高手们有好招吗

网友:
你能描述详细一点不,

网友:
楼主够背的啊

网友:
看是不是没装好, CPU没拧之类的

网友:
是不是桥有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把什么拆须了!

网友:
BIOS放电试下,看是不是有静电

网友:
呵呵  会不会南桥废了   测一下对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掘了桥 还是不过啊 别的哪也没动 就补了一下U口 撤好之后 装上就不亮了  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了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