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PP37L被客户摔过,现在没有待机,求图纸

楼主(2011-05-13):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是客户摔过了不开机的,拆机一看主板没有变形,插电有待机,没有3 V 5 V,公共端电压有,KBC没有工作,我怕断线了,
最好。
不开机

网友:
望有心人帮忙,不过我没有这种电路图

网友:
DELL做过不少真没见过这型号的,帮不了你

网友:
不过我没有这种电路图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4185-1-1.html

网友A:
跑跑线路就出来了,看看开机时序。

网友(2013-04-15):
3,5V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啊,我有个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2013-12-06):
看看哪里发烫不 ,不然可以换个 待机芯片

网友:
如果还 不 行看 电池有没有 电,刷个 bois

网友:
如果还 是 不行,吹下南桥,很 多 桥北摔坏了的

网友:
不会修这个,没有图纸,问问高手看看有没有什么维修的思路。

网友(2014-06-05):
不好意思,我也在找

网友(2015-07-09):
我也需要这个 图纸

网友:
新手,看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