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速度判断下 ! 在线等!!

楼主(2011-05-13):
飞利浦150b5显示器 用半个小时就黑一下就好了 在等会 又黑 又好了 请问大家是高压板问题 还是灯管
那个可能性大些啊 !
显示器

网友:
高压跟电源问题多

网友:
我也认为是高压板和电源板要是灯管就直接暗下来了

网友:
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性从大到小,依次为,高压板、灯管、电源、驱动板等,,,
最可能的是高压板或电源等

网友:
版本
的帖子
解决了 是我粗心答应 电容 下面鼓包了 很不容易发现 谢谢你们 !

网友:
电源板上电容的原因啊

网友:
电容问题很多特别是散热不好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