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AMFIX V110510发布,增加SPD编辑,更稳定,DOS版,软盘映像,光盘映像,USB启动 都有

楼主(2011-05-13):
RAMFIX V110510 发布了 暂时只支持INTEL芯片主板的SPD编辑。注意:所有DDR2和DDR3的ROMS没经测试
使用后请发表意见,多谢各位支持。SPD编辑功能支持INTEL845-最新的6系列,但不保证100%支持所有主板。 因部分BIOS会把SMBUS总线关掉。 开发部暂没碰到这样的实例,暂不能验证打开方法是否有效。

V110514的下载地址已更新到  blog.sina.com.cn/u/2091502543  多谢大家支持

115U不支持迅雷,右击,选择另存为即可

网友(点评):
今天第一次下了你的软件,在DDR2的测试效果还可以,超过很多免费软件测试水平,但是你的软件在DDR3的测试不很理想。特别是高端内存和主板平台很不理想,SPD编辑软件很有个性,这个是其他国内软件不具备的

网友:
支持一下`等光盘版好久了``

网友:
这样的好东西得支持下才行。正好有几条内存练手

网友:
这个是用主板来刷内存的SPD吗?

网友:
输入10258962之后系统直接重启了

网友:
  抱歉,那应该是不兼容你的平台了。 老板用的是什么主板? 多谢支持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华擎865GV

网友C:
希望楼主改进软件对硬件平台的兼容性,如果不能兼容硬件,这个软件开发出来,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改进软件对硬件平台的兼容性,如果不能兼容硬件,这个软件开发出来,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你好,多谢你的意见。
发现有问题我们会尽量去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华擎865GV

已在 INTEL的原装865,MSI的865小板,HP的原装865(ASUS OME) 测试过 ,均正常。 你升级一下BIOS。 如果用的是DOS的版本,改试一下其他版本。 多谢你的支持。

网友D:
我上次的华硕965 和865 也是打完就重启啊`一直在等光碟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的华硕965 和865 也是打完就重启啊`一直在等光碟盘啊`

光盘版的是否有问题?

软盘版也可以挂载在硬盘上,用VFLOP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