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B电脑进水开机滚动条时掉电、重启!急!

楼主(2011-05-13):
     论坛高手,你们好,现在有一台机子,能开机,但是进系统后掉电,拆出来后发现在CPU座的地方有一点水迹,旁边有温控芯片,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用表笔点中TPS51120的第三脚时会马上掉电,看了一下图纸单词为VFB,我想是不是反馈端,清理了一下水迹加焊一下还是一样,换过温控芯片,对于亮的机器掉电没有一些具体的思路,现在第三脚的一条都查过了,几个电容也都换过了,MOS管和电感也换过了,不知道如何下手,按照经验换了一个南桥,南桥确定焊好,现在问题还是依旧,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CPU供电那块都测了吗

网友:
     你好,CPU这块我看了一下,进水的地方离CPU供电芯片很远,另外它的外围电路我也看了一下,这些地方以外,还有哪个地方会造成了,换的一个温控型号不是很对,但放上去后不掉电,但是进PE蓝屏,装系统后滚动条后反复重启,不知道是为什么?高手请指教!!

网友:
  现在就是裸板来加电的,还是一样

网友:
  帖子沉得好快!!

网友:
你用红表笔测的还是黑的打TPS 51130 3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答疑,这样的话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这种故障不是很好查,一般我会拔掉外设芯片,工作量很多了

网友: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点中引脚会会马上掉电,掉后没有3V 5V,一会电压在起来,成待机的状态,有3V 5V

网友:
VBF1是反馈拉低了自然会断3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