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为AMC3843BM的路由器电源无电压输出求助--------已修复

楼主(2011-05-13):
一个路由器的电源无电压输出,量保险,开关管,电阻都烧了,一个一个的换好件后还是没有输出,大电容上有271V的电压。PWM是AMC3843BM也少烧了,用UC3843BN换上去还是没输出。量3843各PIN电压为:1:1.1V,2:0V,3:1.4V,4:1.0V,5:0V,6:0V,7:8.2V,8:0.9V。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发表看法。
令看本站帖子说8PIN为5V,我的板没有5V,请问这5V是3843产生的还是外部给的?
总结一下我换的件有400V大电容,220V保险,3843 6PIN到开关管不知什么脚的一个33欧的电阻,开关管(原来是K2645烧坏了用K3415代的)。

网友:
3脚电压不对,,这个是过流保护,,

网友:
8脚电压不对,应为+5V输出,内部产生,更换3843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3843是好的,我有另一块好的电源板把两板上的3843对调后好板还是好板有电压输出,坏板也还是没有电压输出。我量好板3843 8PIN是有5V而坏板没有。搞不清楚5V是怎么来的。我看板子发现3843 8PIN通过一电阻和3843 1PIN相连。

网友:
回复 网友B:

3PIN是过流保护?3PIN是接光耦的,难道是变压器后面的问题导致3PIN电压不对进而使8PIN没有5V?这值的考虑。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令看本站帖子说8PIN为5V,我的板没有5V,请问这5V是3843产生的还是外部给的?”,这个5V是由3843产生的,见下图:

造成第8脚5V不正常的原因,一般有两个:UC3843的输入电源(第7脚)偏低(即欠压);电源处于过流状态(第3脚电压超过1V)。
给你一个UC3843的参考电路,你这个AMC3843是仿UC3843的:

网友:
3843也烧了检查3脚 过流检测的1k电阻,还有场管的限流电阻零点几欧!

网友:
3843的电源是12V才起振的,5V是3843内产生的,VCC没有到12V,也没有5V输出,就要先检查外围电路,还有AC整流是不是底了点要有三百伏左右吧!

网友:
查一下输出端有没有短路保护。比如输出端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帮助,我按你的思路查了我的板子发现相当于图上的R7位置的一个1k的五色环电阻也烧了,拆下量有几十k阻值,换了此电阻后3PIN的电压由1.4V变为现在的0.3了。但是8PIN还没有5V出来,现在3843个脚电压为:1.1.5V;2.0V;3.0.3V;4.0.3V;5.0V;6.0V;7.7.9V;8.0.4V。我能确定3843绝对是好的。

网友:
你测时各脚电压稳定吗?如果稳定,那可以肯定现在3843处于欠压中。手册里是这么说的:

网友:
不要用指针万用表去测C27的好坏,因为测不准,有些新型号数字万用表也测不准。要么用好的电感电容表,要么直接换掉。

网友:
一般3842,3843供电电容为50伏47UF,我在工厂里看到有线电视设备里的 电源看到的3842却是25伏100UF,这个电容容量和漏电对3842影响很大,而且,4148二极管,为场管限流的零点几欧大功率电阻却没有提到,烧了K2645这些一般都会坏的!我测得3843,供电电压约为10伏左右,所以该电容最好还是换新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电源修好了,最后换25V 100UF的电容好了。其实这个电容我以前也换过没好,我就以为它是好的。现在我总结一下我的这个电源的维修过程:一开始电源的保险,400V大电容,开关管,及和开关管相关的大功率电阻都烧了,换新后3843的3PIN电压为1.4V,处于过流保护,再换R7 1K电阻后3PIN电压为0.3V正常,但7PIN电压过低致使8PIN无5V输出而使3843不能正常工作,再换25V 100UF的电容后7PIN电压上升为11.7V,3843工作正常。这里要说的一点是本来25V 100UF的电容是坏的,但我是在3843处于过流保护时换25V 100UF电容,所以换了没好就认为25V 100UF的电容是好的,最后导致维修走入迷茫,忘大家能从中学到维修类似毛病的方法,谢谢!!!!

电压输出正常后各脚电压如下:1.2.4V;2.0V;3.0.3V;4.2.0V;5.0V;6.0.1V;7.11.7V;8.4.9V;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就是要一步一步来。
我对UC3842还是比较熟的,96年开始接触到现在。

网友:
是啊,我也是刚接触电源维修,以前在工厂都是修主板,对主板电路图看的多,研究的透,电源还是接触的少,但最基本的电源电路还是学过的像整流,滤波,开关管,反馈,取样等。现在接触的电源多一点就在本站看电源的帖子,电源维修经验汇总贴和维修资料汇总贴里的每一个贴我几乎都看了(大家想学好电源维修此两汇总贴一定要看哦),当然也学习了不少东西,下了一些电源的线路图看了看,因我看图的本事还不错,所以很快就上手了。现在修好的电源也很多,我们一起的维修他们都不敢动电源,有了电源都是我修。不过今天一服务器的电源还是没修好,我放弃了。因此电源是能触发3.3V,5V,12V也有输出,但触发后没PG输出,拆开电源看IC型号没见过,不好找,所以就放弃了,要是tl494的话肯定能修好。

网友:
7脚电容一般为47UF,容量变低或漏电时,造成384X不工作,或电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
8脚电压不对,应为+5V输出,内部产生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了个 没有见有东西坏换了个光耦得了 可以是过了半个小时再试又不行 再换又得 可以是过了不久还是老样子 不知道什么问题的
也是3843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