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开启光驱自动运行--读取视频文件

楼主(2011-05-13):
以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现在客户要直接双击就可以打开光驱中的电视剧碟子----
居然设置不回来--按照网上的方法也不行。

网友:
到组策略里面可以设置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就这个开启就行,我的已经开启的,所以你看到的是关闭自动播放,如果你的没有开的话,那么你的看到的就是开启自动播放

网友:
如果在不行,那你就和客户说要装系统,慢装的肯定可以的,就是手动安装。肯定可以的
gpedit.msc这个是组策略命令

网友:
右键光驱图标属性自动播放就行了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自动播放影碟中的视频文件啊?如果是的话,可以用“超级解霸”。

网友:
      换个系统不行嘛    其实换系统最快最有效了

网友:
是不是360啊什么的限制了

网友:
一般的ghost系统都不能自动播放   即使把组策略里的自动播放开了也不行   应该是注册表里的事   想省事还是装原版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