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惠普及一些新款笔记本原装适配器

楼主(2011-05-13):
目前接触到比较多HP CQ系列 4***系列 适配器都是大头 接头是中心针的,,用这种机器大多(应该说是必须)要使用原装适配器才能触发开机,使用稳压电源也不行,国产适配器也不行。还好这种机器大多是刚出来没多久的坏的也很少,就是有大多也只是些小问题,如果在过一段时候坏的多了,到时候修起来就连电流都没办法看,而且还必须要有一个确定是好的原装适配器才行。

不知道有哪位高手有没有什么方法改线路也解决这个问题
很期待

网友:
也不全是这样的,大部分机器用转换头也可以跑起来的,个别的确实不行,6535s就是个典型的,自己作个转换头就行,也可以在淘宝上买个

网友:
坛上有改的方法 ,找找吧。

网友:
不用专用转接头,你就只能在主板上打主意了,CQ40是一个检测脚,直接到EC的。给EC那个脚一个3.3上拉应该可以了。但是我昨天用原装适配器插上测EC的那个检测脚只有1.3V。板子是坏的,不知道是不是影响了。

网友(2012-03-23):
CQ40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