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有时亮有时不亮

楼主(2011-05-13):
  昨天晚上接的机子,看电流貌似显卡,打内存没波形,还没过内存,因为太晚了准备第二天修。

早上一来“春光哥”竟然跟我说好了,汗,一问才知道昨晚春光哥拿去修,结果测着测着就亮了。

结果一试,还真亮了,然后又试了好几次发现是时亮时不亮,就打了PCI-E电容两边的阻值发现都正常,到论坛上一搜索发现有N多跟我一样的问题,就是电流先是上到2.0然后掉到1.6之后就是不断地重启反复,有的说显卡,有的说单桥,更狠的说是CPU座。

  搞的头都大了,而且这板的显卡单桥都被人干过了,想了一下,昨晚拿来时是不过内存,那可能是CPU座跟单桥,然后今天是过内存时亮时不亮,应该是单桥或者显卡,就综合了下感觉单桥肯能够性大点,就拆下重植。

   重植后连续20次开机发现都OK,就是温度很高就改了个风扇

把U6摘了2脚3脚直接连上

然后跑了3DMARK也都显卡温度在65度左右,CPU在60度左右还算OK

网友:
AMD的机子,时亮时不亮考虑一下CPU的因素!

网友:
這板子橋!! 不換新的嗎@@?

网友:
   z   显卡可能性大   真不行可以换一个

网友:
反修很高啊 楼主.这机器还是显卡的问题啊,我碰到过跟你一样的,换了新桥还是不过内存.拆了独立显卡可以过内存,换了新显卡就可以正常显示了,不要高兴太早了.'

网友:
AMD的CPU稳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