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3 0.9A 取下内存一样 非常郁闷!!

楼主(2011-05-13):
东芝M333  客户说前天好好,第二天开机就开不起来了,怀疑显卡虚了,拆机看看是独立显卡小板 ,顺手加焊了一下 上机故障保持不变  只好继续研究了 取下内存 电流不变 , 按压内存 电流上去了 显示也出来了 加焊内存槽,还是老样子 但按压内存无效了 要按压南桥部分电流才能上去 可以显示。。。疯了。。重植南桥 开机 电流跟原来一样 但怎么压都不显示了,彻底无头绪了,有那位兄弟大哥指导一下啊。。。!

网友:
不会是板层内部的问题吧,期待楼主维修结果

网友:
南桥植好了没?

网友:
楼主完全是经验是维修 实在不值得提倡啊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有可能是断线了,看看过孔什么的

网友:
怎么现在都是加焊啊  应该重值球啊    建议你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LZ修好了跟我说说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感觉你是怀疑哪儿搞哪儿啊, 呵呵。就没见你说用过万用表啊。

网友:
电压什么的都正常的啊,实在没头绪才“经验维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