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显示器加风扇

楼主(2011-05-13):
此显示器是联想的,设计有问题,散热不好,加个风扇,(*^__^*) 嘻嘻……,爽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不错啊很好啊

网友:
这个高压板和MCU都应该用

网友:
我以前,遇到原件发烫,也想安显卡风扇上去。。。。可位子安装不下。。只能换板!

网友A:
你怎么想到的

网友:
你那个 风扇应该很小的吧 改革 小一点的显卡风扇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这种12V供电的,驱动板低热量根本用不到风扇。最多加个小散热片。

网友:
有创意..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试着加...嘿嘿 学习了..........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啊...

网友:
有这个必要没 ,我修过的显示器好像很少有见过散热问题导致显示器问题的

网友:
这也行,上次也碰到一个,用一会就很烫,然后电压不稳一高一低,可就是风扇没地方固定

网友:
哈哈,你太有才了

网友:
这样好,我也加个效果很好。

网友:
楼主我太佩服你了 偶像啊

网友:
真牛叉啊!请问有多大用处?有什么效果?那位置合适吗?风道流通考虑过吗?风扇造成的干扰考虑过吗?

网友:
恩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B:
冠捷售后
的帖子
此显示器修复后使用至今都很正常

网友:
主要还是风通道问题,还有象三端稳压块很小,加风扇是否温度能降下来

网友:
那么小空间能加开吗?